步进电机细分震动的问题

楼主(2010-06-23):
小弟用定时器产生PWM波通过L298驱动步进电机,但是在低速到中速很大范围内电机都震动的而很厉害,想问各位大侠几个问题:
第一:我的电机是永磁交流同步电机来当做2相步进电机使用,会不会有影响?
第二:用PWM波来模拟阶梯电压的时候会不会因为电机线圈的电感而受到影响,怎么修正?

楼主:
今天试过降低相电流,但是效果不明显,仍然谢谢腾腾大侠

楼主:
传下示波器的脉冲截图

楼主:
A+相波形

楼主:
A+A-相位

楼主:
应该A+与A-相差180度 A相与B相相差90度

楼主:
限流电阻上的波形

楼主:
呵呵 自己顶下吧  恳请各位大侠指点下

网友A:
PWM频率太低

楼主:
谢谢楼上,但是如果我固定分频数,比如16细分,那么在速度很低的情况下,PWM频率是不是只能很低啊

网友A:
你用的不是真的步进电机。用固定PWM频率,调整占空比来细分,只要PWM的分辨率够高。低速时减小占空比就行。

楼主:
哦 谢谢,那我按您的方法改下看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