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ZLG-ARM] uc/os中,任务堆栈社多大比较合适

楼主(2010-06-23):
怎样保证正常运行的,最小值?!

网友A:
不是可以统计的吗?统计好了,再选一个合适的值。看看那本书吧,里面有很详细的介绍。

网友B:
呵呵,空闲任务我给了20个OS_STK

楼主:
统计还要再建一个任务!现在ram已经紧张了阿!!

网友C:
统计时可适当删除一些任务啊。堆栈统计只是暂时的,统计结果出来后,再根据结果分配合适的堆栈。

楼主:
不让所有任务运行起来,统计结果准确么?!我现在的情况是,如果有一个任务不执行,就没问题!但是,这个任务一执行,就会有一个任务出问题,并经入取数中止,把中止的任务的堆栈改大就没问题了!!

网友D:
那就不太清楚了。每个任务大概需要多少栈空间,应该可以估计得到

网友E:
堆栈大小和处理器结构有关。

网友F:
堆栈大小不只和处理器结构有关!还与任务的局部变量、函数调用、中断嵌套的层数有关!!

网友G:
数据不合法是取数据中止的原因,主要是指针或者越界等!

楼主:
越来越糊涂了,不过谢谢大家啊!

网友H:
我的书中第2.8.2节有讲如何估算线程(任务)所需栈尺寸的,可以看看,下载地址:
http://www.djyos.com/bbs/read.php?tid=33

网友I:
ARM7里,23个OS_STK可以让一个任务跑起来。。。

网友J:
回复 楼主:

每次切换的时候都进行各堆栈检查

网友K:
堆栈检查,可以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