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ZLG-ARM] ADS真的很麻烦?

楼主(2010-06-23):
把ads的整个工程文件移动到其他地方就不能编译成功了

网友A:
需要修改那些设置呢?谢谢

网友B:
re1.路径需要在英文目录下。
2.编译不通过,有什么提示?

楼主:
是这样的,我把2104光盘的试验程序考到我的目录下直接编译能通过,但是只要稍作改动,哪怕是加个空格都不能编译成功。
Error   : (Fatal) L6002U: Could not open file F:\ARM 2104\实验程序\VIC_test\IRQ2_test\IRQ2_test_Data\DebugRel\ObjectCode\Vectors.o.

但是我的目录根本就不是这个目录啊。

网友C:
re在编译窗口选择Project-〉Remove Object Code,然后重新编译试试。

网友D:
每个文件重新编译一次就可以了!我遇到过!呵呵

楼主:
还真管用!谢谢啊!

网友E(2010-08-05):
还好 就是界面比较老

网友F:
建议不用ADS

网友G:
除了ADS还有什么好平台?

网友H:
ADS除了编辑界面很蛋疼外 其他都好

网友I:
是很老了

网友J(2010-09-07):
可以用IAR 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