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ZLG-ARM] 咋提高LPC2210对SRAM的读写数度

楼主(2010-06-23):
如何提高LPC2210SRAM的读写数度?

网友A:
如果你的SRAM是挂在外部总线接口上的即BANK0~BANK3,你可以在Startup.s文件中设置BCFG0~BCFG3控制总线访问速度。

网友B:
如果主频在55MHz的时候,从SRAM中度取数据的最大流量能够达到几M

网友C:
参考《ARM嵌入式系统基础教程》的第五章的5.6节,有外部存储器的读写访问时序,即存储器访问时间介绍。

网友D:
主频和总线速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