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ZLG-ARM] 如何才能读出IO0PIN口的状态?

楼主(2010-06-23):
pi, IO
如何才能读出IO0PIN口的状态?

楼主:
我在做IO口实验时,设置好相当的输入输出后,如没有用IO0SET和IO0CLR语句,当我按下KEY2(任几个键)时,我如何通过IO0PIN读出当前口的状态(好象用IO0PIN&KEY1读不出来)?
           switch(IO0PIN & KEY1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case 0:
               IO0CLR=BEEP;
               default:
               IO0SET=BEEP;
        }

网友A:
先确定你按下按键后IO口的电平是否变化。

网友B:
建议你看一下这部分程序反汇编代码

网友C:
有状态寄存器。看PDF

网友D:
键盘为高电平有效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