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ZLG-ARM] 求教:关于开发板I2C的问题

楼主(2010-06-23):
在LPC2210开发板上用REALOUTCHIP模式调试I2C试验3.24时遇见以下问题:
1、第一次下载并执行成功;
2、关掉AXD后,RESET开发板,LCD无闪烁等现象,好像并未按照3.24的程序预期运行;
3、重新下载一次,出现I2C通讯错误;
4、重复下载几次,结果相同。。。
请高手指点!

网友A:
.断开ISP。
2.注意JP5、JP6的跳线设置。

网友B:
谢谢回答但关键问题是第一次下载成功运行;随后的复位,甚至重新下载一次原程序都会出现I2C通讯错误的。
请高手再指点!

网友C:
1. 由于ZLG7290复位时间较长,需要在程序中(main函数)加入延时, 如下:
   ...
   PINSEL0 = 0x00000000;// 设置管脚连接,使用I2C口
   PINSEL1 = 0x00000000;
   DelayNS(10);
   ...

2. 如果重新调试时,出现I2C总线错误,请您先择ISP跳线短接上(防止系统复位时运行FLASH中的程序,打开了IRQ中断或启动了I2C,而导致接下来的调试失败),复位系统,再下载调试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