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NXP ARM] LPC ARM的看门狗还真是有点怪

楼主(2010-06-23):
uCOS一个任务里喂狗,刚开始没用FIQ中断,每20ms喂一次,正常。后加入FIQ中断,过几分钟就死机重启,后改为1S喂一次,跑了1天都正常。真是莫名其妙!喂狗程序如下:
// 喂看门狗
void WatchDog_Feed(void)
{
    OS_ENTER_CRITICAL();
    Disable_FIQ();
    WDFEED = 0xAA;
    WDFEED = 0x55;
    Enable_FIQ();
    OS_EXIT_CRITICAL();
}

网友A:
一般有两种情况:
1.喂狗时序被打断。
2.长时间没有调用喂狗任务。

网友A:
楼主可以检查一下是哪种情况

网友B:
这个确实有点怪

网友B:
按楼上的分析,先查查原因