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NXP ARM] lpc2214调试

楼主(2010-06-23):
芯片:lpc2214  外扩8位数据线用于液晶显示
使用模板:ARM executable image for LPC2200
调试模式:DbugInChipFlash
调试工具:EasyJTAG
问题:运行至文件Startup.s之B  __main 后再运行,将进入取数据中止处,请问如何解决

网友A:
老兄虽然是DebugInChipFlash,你去好好看看SCF文件,还是使用了外部RAM。

网友A:
以后要注意分析。

网友B:
楼上的就给我们好好分析一下吧

网友B:
说得似乎比楼主还宽泛