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NXP ARM] rc复位电路与专用复位芯片有何区别!

楼主(2010-06-23):
在lpc2138板上用jtag调试程序为何不能用rc复位电路呢!与用专用复位芯片有何区别!

网友A:
区别在于:假设一个环境:电源上电的时候波动时间较长:

/\/\/\/\/\/\/\/\n次。
|<---  t  --->|

复位IC则是每次上升沿均会重新延迟200ms,而RC则是一直充电。
换句话说,IC则是等待电源稳定后200ms,而RC则是上电后200ms(假设)。

网友A:
另一方面:
在RC的充电过程中,复位脚的电平不是严格的0电平,而是在逐渐升高。
而IC则不会。

网友B:
楼上的分析很有道理

网友B:
不知道楼主是否明白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