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ZLG-ARM] 切换arm/thumb状态

楼主(2010-06-23):
选择"Thumb ARM Interworking Image..."模板即可,添加文件时可以指定文件编译成ARM指令还是Thumb指令。

网友A(2010-12-22):
灌水呀?
怎么不介绍一下, 在 Keil 里, 可以用 #pragma arm 和 #pragma thumb 来切换呢

网友B:
#progma arm和#progma thumb是C的关键字!只知道在汇编里,arm,和thumb只是提示作用!

网友B:
在C中,#progma arm估计是让编译器把后面的C编译成arm指令代码,#progma thumb是让编译器把后面的c代码编译成thumb代码!

网友B:
在C中ARM和THUMB代码切换的地址偏移量怎么弄,是C编译器自己给处理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