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ZLG-ARM]
PWM的中断能不能记录次数

楼主(2010-06-23):
我写了个程序,其中的一部分是设置PWM不同的匹配值,并记录不同中断的个数,但只有使用一个中断时才好用,两个就是不行。为什么?
void PWM_Init(void)
{
  PWMPR=99;
  PWMMR0=200;
  PWMMR1=100;
  PWMMCR=(1<<0)|(1<<3);
  PWMLER=0x03;
  PWMIR=0x03;
  PWMTCR=0x09;

  VICIntSelect =0x0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所有中断通道设置为IRQ中断
  VICVectCntl1=0x20|8;
  VICVectAddr1=(uint32)IRQ_PWM;

    VICIntEnable=(1<<8);

  }

void __irq IRQ_PWM()
{
   if(PWMIR&0x01==0x01)
     {
       d++;
       PWMIR|=0x01;
      }
   if(PWMIR&0x02==0x02)
     {
      d2++;
      PWMIR|=0x02;
     }

      VICVectAddr = 0x0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通知VIC中断处理结束
}

网友A:
你用PWM做控制吗?我也要做控制。我是新手,刚开始研究EasyARM2100开发板.
你认为结果d2应该约是d的2倍吗?
我想PWMMCR的设置是不是有问题,产生一次中断之后,不用复位吗?

网友B(2010-08-08):
程序是没问题的,不知道你变量是怎么申明的,必须全局的

网友C:
要分开来中断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