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ZLG-ARM] boot的问题

楼主(2010-06-23):
使用LPC2210,不带片内flash,bank0外扩一flash,想从此中分出几K空间作bootloader程序用,结束之后再运行应用程序,bootloader与应用程序独立编译

实际用的时候发现应用程序无法从0x8001 0000处开始正常运行(flash地址从0x8000 0000开始)似乎是向量表映射的问题,但不知道如何解决。

想问下各位大侠,要实现以上要求应该怎么做呢?

网友A:
向量只能映射到0x80000000,所以在bootloader中判断中断给谁,给bootloader还是高端的程序,跳转一下即可。

网友B:
追问下在bootloader中判断...这个所谓的判断具体该怎么实现呢?

请问周立功是否有bootloader程序范例,有个参考应该就容易理解了

网友C:
你的向量表应该从0x80000000处开始放,当选择从外部Flash启动后,程序重0x80000000处开始执行。当出现异常时,系统就跳转到向量表(实际是0x80000000处的向量表)处理异常。

网友D:
如zlgARM说的,从0x8000 0000开始没问题,但是还是不明白深思说的在bootloader中判断中断的方法
这方面刚开始接触,虽然这几天一直在看相关资料,有个参考性的程序就好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