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ZLG-ARM] 将图片转换成16进制

楼主(2010-06-23):
最近想用zlg/gui显示一些图片,但是不知道怎么把图片转换成.c下可用的格式,有没有这方面的软件,大家给推荐一下,谢谢

网友A:
字模软件

楼主:
彩色图片呢?

网友A:
Image2Lcd 软件你在网络上应该能能够找到这个软件,不过是受限版的,对学习影响不太大。

网友B:
用UltraEdit就可以直接打开到网上找到UltraEdit就可以啦

网友C:
我写了一个    是针对SmartARM2200开发板TFT6758显示模块的,目前支持.jpg bmp ico cur等格式的图片,大家需要的话可以留下Email.
    如果使用UC/GUI的话,它带有一个图片转换工具uC-GUI-BitmapConvert.exe,可以使用优化调色板,使生成的数组文件体积减小很多,但是只能直接转换.bmp格式的图片.
    采用ARM7处理器的Nintendo GBA/SP主机的软件开发工具里也有一些类似的图片转换软件,如kaleid和bimbo等,但是这些软件主要是针对SP显示屏的硬件特性来进行取模的,不适用于一般的显示屏.

网友D:
你放上来的就是uC-GUI-BitmapConvert    uC-GUI-BitmapConvert取模后的数组文件只能直接在uCGUI里使用,不用GUI或者用其它的GUI则要经过一些转换后才能使用,因为uC-GUI-BitmapConvert转换生成的数组文件都是用了调色板的,因此它只能转换最多256色的图片.
    uC-GUI-BitmapConvert的转换基本上是跟硬件无关的,跟硬件有关的部分是在移植uCGUI的时候处理的,我写的这个软件主要是针对TFT6758,转换后生成的数组文件可以直接使用,不需要GUI支持,并且可以转换真彩色图片.

网友E:
用C写一个就是了读图片文件,sprintf("0x%x",....);写另一文件就可以了,10几行代码搞定

网友F:
我以前写过
但是只能汉字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