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ZLG-ARM] Startup.s中的一个问题

楼主(2010-06-23):
请问Startup.s中有一个  B __main 的语句,我想知道这个语句中的main前面有个下划线表示什么意思?请个位大侠们出手相助啊。

网友A:
ADS编译器提供的初始化函数名,这个函数执行部分初始化,比如 RW ZI段的初始化。
具体见编译器手册,在PDF文件夹下。

网友B:
请教Startup.s中的一个问题请问在PDF文件夹下面哪一个文件啊?
ATPCS.pdf     TIS-DWARF2.pdf  我用__main作为关键词搜索了一下都没
有找到,请再次指教。

网友C:
B __main  意思是跳转到main函数入口处main函数是要自己编写的

网友D(2010-08-08):
下划线起保护作用,系统变量命名也都采用这种结构,防止和用户应用程序发生冲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