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ZLG-ARM] 中断向量表的问题

楼主(2010-06-23):
我把FLASH分为2部分:0x00000000-0x0000ffff和0x00010000---
2部分中都有一个独立的程序.

一开始是第一部分的程序运行(从0x00000000开始),当接收到一条指令后,跳转到第二部分的开始,即0x00010000,
请问:跳转过去后,第二部分的程序能正常运行吗?

还需要把中断向量表拷贝过去吗?
如果需要,如何拷贝?

网友A:
你的第一部分程序从0x00地址开始必须包含异常向量表。
如果发生异常情况,那么程序会跳转到异常向量表进行异常处理。

楼主:
如何把异常向量表包含进去呢?
假设第二部分程序在0x00010000,请问如何把异常向量表包含过去呢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