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ZLG-ARM] lpc2132 p0.13没有上拉吗?

楼主(2010-06-23):
lpc2132 p0.13没有上拉吗?

网友A:
LPC213x用户手册表Table48有强调(NOTE)P1口内部都接了上拉电

阻,并没有说P0口有上拉,请阅读该用户手册.

网友B:
所有P0口都没有上拉吗??谢谢,所有P0口都没有上拉吗??

网友C:
是不是有下拉电阻呀?有的话多大?  P0做输入,我外部用30K都拉不高

网友D:
别梦想了~~~