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ZLG-ARM] LPC2214 EMC部件

楼主(2010-06-23):
EMC控制中BCFG0中设置等待周期为何在介绍时说的是CCLK而在时序中说的是XCLK
这两个时钟应该不同啊(由VPBDIV设置)。

网友A:
rexclk是P3.23脚的信号。
在典型的外部存储器读/写访问可以作为时间基准,但此时xclk必须通过设置VPBDIV,使xclk和cclk的频率相同。即在访问外部存储器的时候的时钟基准是cclk。

网友B:
楼主有图吗,操作流程,本人新手,没见过