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ZLG-ARM] philips ARM做FFT

楼主(2010-06-23):
浮点运算速度不知道能不能跟上,做1024点FFT加FIR滤波,一秒钟算几次就可以,有人做过吗?

网友A:
没问题啊!

网友B:
能不能更多,我得意思是最快能有多少次

网友C:
LPC2XXX内部没有浮点寄存器也没有浮点计算的协处理器

网友D:
我试了一下在程序里做double型sin运算,结果总是零,不知道是不是编译参数是不是要改一下才能算浮点数呢?

网友E:
"sin运算"  我用过,是可以的"sin运算"  我用过,是可以的

网友F:
好慢呀 我试着把1024点复数整形FFT放到2210上跑,要好几分钟才能结束,原来在DSP上跑一秒钟可以算8次没问题,不知道是不是在AXD下跑有影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