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8] 澄清:STM8的16位定时器的自动装载没有问题,大家以我为戒

楼主(2010-06-24):
我在使用STM8的片子的定时器时,发现16位定时器与8位定时器一个最大的区别是自动装载的问题,也看到很多帖子说在使用TIM2是会发现有很大的偏差,前段时间在调试的过程中,我也出现了这个问题,后来解决了,原因是TIM2的装载寄存器的低8位,即TIM2_ARRL好像不能自动装载,只有TIM2_ARRH可以自动装载,所以需要在定时中断中将TIM2_ARRL寄存器手动重载下,有点类似于51,这样问题应该就解决了。只是我的一个发现,期待官方能有更好的解决方案。

网友A:
低8为不能自动装载?

网友B:
真有这种问题,官方应该想办法解决下

网友C:
你能肯定你的操作正确吗?

Auto-reload preload模式是怎么设的?

网友D:
不相信,不相信C编译器得到的结果

楼主:
我错了,散播谣言了。后来的事实证明是我的操作错了,不是错在寄存器的初始化上,初始化没有问题。是错在
自动装载寄存器的装载顺序上,手册中有这样一段话:“预装载寄存器中的值将写入16位的TIM1_ARR寄存
器中,此操作由两条指令完成,每条指令写入1个字节,高位(MS)字节是先写入的。”而导致我错误的原因是
我在初始化时先载入了低寄存器,后载入高寄存器。所以ADDRL在初始化时是无效的,只是载入了ADDRH,而
我重载了一次,造成了需要手动装载的假相,惭愧惭愧……,澄清一下,最后谢谢香主的提醒。

网友C:
哈哈,没有问题就好,:lol

网友E:
应该是没问题,这么成熟的产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