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 MAX232与MAX202有什么区别

楼主(2010-06-24):
各位大虾,请问下MAX232和MAX202有什么区别啊,好像MAX202提供的电流比MAX232的大些,如果做TL062之类低功耗运放供电的话,该用哪一个?

网友A:
看数据手册
没明白LZ想干啥

网友B:
自己看看数据手册
用他们提供负电压或双电源,稳定性是很差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