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tm32,调试stop模式的问题

楼主(2010-06-24):
加入了DBGMCU_Config(DBGMCU_STOP, ENABLE); //stop模式下的跟踪在__WFI执行过后马上就到了下一条语句,
请问问题有可能出在什么地方 ??

网友A:
是不是你的唤醒条件已经存在了?

楼主:
在以下条件下执行WFI指令:
任一外部中断引线被设置为中断模式(相应的外部中断向量在NVIC中必须使能)
我在设置的几个外部中断包括RTC_ALARM的中断处理函数上都打了断点,一个都没进,
是从__WFI这句直接就到下一句了,
而当我不连接仿真器,直接启动会发现能正确的进入stop,由此推断是在仿真的时候哪个地方不对造成的
您看有可能是什么问题呢?比如仿真器的配置啊什么的

楼主:
顶一下,
看了寄存器,exti中断和rtc的寄存器都看了,都清了

网友B:
"stop模式下的跟踪在__WFI执行过后马上就到了下一条语句"
请问下一条语句执行了吗?
如果执行了,就说明有问题;如果没有执行,就表示系统正确。

楼主:
执行了@@算了我还是不仿真了,
如果不连仿真器从示波器上看是进stop了,,,

网友C:
我试验了一下,感觉STM32的STOP模式符合预期。
如果没有唤醒信号,把仿真器停下时,代码停在WFI的下1行。
如果有唤醒信号,STM32会被从STOP模式唤醒并进行执行,然后可以让仿真器把STM32停下来。

网友D(2014-12-25):
遇到相同问题,看EXTI PR和RTC闹钟中断都没设置,求解答

网友E:
如果执行了,就说明有问题;如果没有执行,就表示系统正确

网友F(2015-09-08):
大神帮忙看下,在线看能不能进入stop,
单步到这步就会报错,是什么原因?
stmf030
谢谢大家