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D569如何接地?

楼主(2010-06-24):
(无正文)

网友A:
DA通常不分数模地,只要保证参考电压的稳定和合适的电源去耦即可。

楼主:
oyeah
谢谢HWM的解答。

网友B:
回复 网友A:
为啥不用分啊?是因为数字地上面的电流很小么?

网友A:
re 5L:

因为DA的模拟量是输出的,通常内阻较小,不易受干扰。

楼主:
:)噢 原来如此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