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NXP ARM] 如何提高LPC2210对SRAM的读写数度

楼主(2010-06-24):
如何提高LPC2210SRAM的读写数度? 谢谢

网友A:
如果你的SRAM是挂在外部总线接口上的即BANK0~BANK3你可以在Startup.s文件中设置BCFG0~BCFG3控制总线访问速度。

网友A:
问题得提的详细一点

网友B:
参考《ARM嵌入式系统基础教程》的第五章的5.6节,有外部存储器的读写访问时序,即存储器访问时间介绍。

网友B:
应该会对你有所启发

网友C:
我也建议看看《ARM嵌入式系统基础教程》

网友C:
相当不错的一本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