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NXP ARM]
把ads的整个工程文件移动到其他地方就不能编译成功了?

楼主(2010-06-24):
(无正文)

网友A:
路径需要在英文目录下。

网友A:
编译不通过,有什么提示?

网友B:
在编译窗口选择Project-〉Remove Object Code,然后重新编译试试。

网友B:
如果还不行,再看看错误提示

网友C:
每个文件重新编译一次就可以了!我遇到过!呵呵

网友C:
楼主可以试试,相当管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