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NXP ARM] uc/os中,任务堆栈社多大比较合适?!在RAM紧张的情况下

楼主(2010-06-24):
怎样保证正常运行的,最小值?!

网友A:
统计时可适当删除一些任务啊。

网友A:
堆栈统计只是暂时的,统计结果出来后,再根据结果分配合适的堆栈。

网友B:
每个任务大概需要多少栈空间,应该可以估计得到

网友B:
先大概估计一下

网友C:
你现在的情况是不是这样的:如果有一个任务不执行,就没问题!但是,这个任务一执行,就会有一个任务出问题,并经入取数中止,把中止的任务的堆栈改大就没问题了!!

网友C:
如果是这样,我们就碰到相似的问题了,呵呵