电磁泵的控制技巧?

楼主(2010-06-24):
电磁泵那位同行用过,可以指教下吗?在降功率方面电子控制有什么好的办法?
间断工作的缺点:水泵不连续工作,出水不连续;可控硅斩波控制的缺点:过EMC难,厂家也不建议。 电磁泵一般都是用意大利ULKA,难度国产的就没有一家质量达标的?

网友A:
可控硅斩波控制的缺点:过EMC难,这个没办法省成本,如果不考虑成本的话,试着使用变频电路。或者叫厂家设计电机时使用多级绕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