电磁泵的控制技巧??

楼主(2010-06-24):
电磁泵那位同行用过,可以指教下吗?在降功率方面电子控制有什么好的办法?
间断工作的缺点:水泵不连续工作,出水不连续;可控硅斩波控制的缺点:过EMC难,厂家也不建议。
电磁泵一般都是用意大利ULKA,难度国产的就没有一家质量达标的?

网友A:
应该先顶起来,然后回去想一想。

想起来了,再来回答!

网友B:
用可控硅来做吧 EMC方面多考虑一下

网友C:
这个控制的液体可以是水吗?

楼主:
TO:5楼

    是用来泵水的。

网友D:
变频器呢?

网友A:
不用可控硅的话,电路就麻烦一些.

并联电阻分流如何??

控制电阻的通断,实现水泵的功率调整