分立元件LED恒流驱动+PWM调光电路

楼主(2010-06-24):
根据各位大侠的指点搭了一个分立元件LED恒流驱动+PWM调光电路,电路可以工作也可以调光。但是对电源、温度有点敏感,不知道怎么改进。请指点!

网友A(2012-07-08):
1# cds_666 请教楼主,电路图中的12v是恒压源吗 ?

网友B:
检流电阻功耗太大,检流电阻用金属膜的,电阻功率换到功耗的10倍,或者电阻用多个并联
Q1发射极串个正温系数的电阻补偿一下

网友B:
给一个可以减小检流电阻功耗的方法,不知道行不行,LZ可以试验一下

网友A:
回复 网友B:
请教大虾:这个原理是镜像电流源的原理吗 ?

网友B:
思路是这样的,
Ur77+Ur67=Ube
Ur67+U(r86//r94)=Ube
所以Ur77=U(r86//r94)

故只需调整R77和R67使得R77的压降很小,从而减低检流电阻上的损耗

思路是这样,但是没有试验过,不知道能不能用

5# bester

网友C:
还要两个三极管封装在一起最好。

网友B:
按照5L提示的思路,弄个比例电流源出来应该也可以,
可以一定程度补偿温漂,降低采样电阻功耗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