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ICkit3是否支持dsPIC33系列MCU?

楼主(2010-06-24):
刚买了一个PICkit3的烧录器,但是不知道它是否支持dsPIC33系列的单片机

也不敢贸然尝试,因为dsPIC33的工作电压时3.3V的,担心会烧掉,请使用过的高手

指点一下啊。

网友A:
ICD3和KIT2,KIT3都支持,

网友B:
用吧,没问题的。

楼主:
我在使用的过程中,总是出现PICkit3 removed。是怎么回事儿啊?
都郁闷了几天了

楼主:
,错误内容如图,并且这样一直循环

网友C:
是不是线没连接好啊!

网友D:
数据传输失败啊。。。

楼主:
线我更换过了,还是一样,USB口,电脑都换过了,还是不行。
我连接目标板也是这样,没连目标板也是这样,都要疯掉了

网友A:
你的USB线质量不好。换个好一点的吧。

楼主:
上述状况已经得到解决(将版本升级了一下,原来是用8.46,改为8.50的就好用了),不过现在又出现一个新的状况,如图:,实在搞不懂是什么原因。我现在只是做了一个LED点亮的小程序,做一下测试而已

楼主:
烧录时出现上述错误

楼主:
编译时有如图所示的警告提示