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51中,如何将2个char数据合并一个int数据?

楼主(2010-06-24):
假设:
unsigned char ii,jj;
unsigned int kk;
ii=0x03;
jj=0x12;
合并后,kk应该等于0x0312。如何写才能实现呢?

网友A:
kk = ii;
kk = kk << 8;
kk = kk + jj;
好像是这样

网友B:
用一个强制类型转换讲ii转换成uint,然后左移八位然后和jj进行与运算
(unsigned int)ii;
ii=ii<<8;
ii=ii&jj;
之后ii就等于你要的结果了~

网友C:
KK = ii*256+jj
...

网友D:
好像都行

网友E:
KK = ii*256+jj
...
引用 网友C:

推荐,执行所需指令少,也很简洁。

楼主:
KK = ii*256+jj  用这个可以,很好用,谢谢。

网友F:
强制转换加移位就可以了

网友G:
想问3楼,你这么做成功过吗?俺也是这么来的,EEPROM读写整型,调试出来没成功。无符号整型变量和字符型变量位或,不知道行不行?

网友H:
(unsigned int)ii;
ii=ii<<8;
ii=ii&jj;

应该是位或,与高8位就没了

网友I:
12楼说的对

网友J:
以上所说的方法都要消耗不少的CPU运算资源,使用共用体就可以完全不消耗运算资源。C语言不是有共用体吗,可以直接存取,很好用

网友J:
举个例子:
union{
                byte c[2];
                int x;
        }temp;
unsigned char a;
unsigned char b;

temp.c[1] = a;
temp.c[0] = b;
这样就OK啦

网友J:
说明一下前面有个#define  byte  unsigned char 。
调用temp.x就是int数据啦

网友K:
两种方法,1、指针   2、联合体

网友L:
楼主试一下这个行不,反正在pc上这样是没问题的
        *(char*)(&kk) = ii;
        *( (char*)(&kk) + 1 ) = jj;

网友M:
union是标准的用法

网友N:
回复 网友C:
我也推荐这个

网友O:
举个例子:
union{
                byte c[2];
                int x;
        }temp;
unsigned char a;
unsigned char b;

temp.c[1] = a;
temp.c[0] = b;
这样就OK啦
引用 网友J:

我喜欢用这个,有时候可能要对byte型数据进行处理是很方便的

网友P:
上次有人问过这问题啊

网友Q:
同意12楼!

网友R:
回复 网友E:
要保证ii是16位变量。

网友S:
kk = ((unsigned int)ii << 8) | jj;

网友T:
kk = ii;
kk = kk << 8;
kk = kk + jj;

网友U:
NB啊,回答很经典,都是高手啊

网友V:
25楼正解,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