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V升压到500V

楼主(2010-06-24):
现有240个串联2V蓄电池,需要做以下一个电源系统:当其中一个电池电压较高时,需要对其它电池供电。
新人,对这个没什么思路,麻烦大家能提供下相关思路,不胜感激!!

网友A:
第个电池都加一个旁路开关。

楼主:
想要能利于用单片机控制的,不能用人手控制的, 呵呵

楼主:
吃完了饭 在线等牛人~~~

网友B:
说的不完善,高多少需要对别的进行供电,多低的才能接受,请将条件说完整,才有相应的解决思路

网友C:
单片机控制~~不好做啊。。。我也一点思路都没有。。我怎么觉得会是个很复杂的东西呢

楼主:
回5楼
你说的有理,我理理再过来,谢谢!

网友A:
谁让你人工操作旁路开关了?!

楼主:
是这样的:假设240个电池中有239个电压在1.9V,有一个达到2.1V,因此我判断出这个电池状态异常,从而让这个电池通过一个升压电路对240个电池进行充电。
因为电池组电压为239*1.9+2.1=A,所以充电电压必须高于A,
我想了解的是--怎么把2.1V升压到A,这个方面以前没怎么接触过,没什么思路。
8楼的朋友说的旁路开关,我不是很了解,可以的话麻烦讲详细一点,新人,很多不懂,麻烦各位了。

网友D:
这个好像挺有难度的哦,电压升那么高。我做的电池均衡只是相邻的两节。你看看Boost-Buck电路吧。它的输出电压Vo = -Vi*D/(1-D); Vi是输入电压,Vo是输出电压,D是PWM的占空比。
有一篇TI的**:全面认识开关型电源中的BUCK-BOOST功率级,说的比较详细。

网友E:
馈能式电池电压均衡  TLV431去控制一个反激,升压后搭到母线上就行,2V启动很容易做到,自激振荡升压供PWM供电即可

楼主:
谢谢楼上2位
继续学习中 不过不是很懂ANTS大叔说的  哈哈

楼主:
ANTS的意思是用TLV431构成一个反激升压电路,升压后整流到母线是吧??

网友D:
我认为这种方案不可行,从能量守恒的角度说:Vi*Ii = Vo*Io;所以没有意义了,不如加电阻把电量高的耗掉了。

楼主:
14楼 我相当于把多的往少的地方冲,多多少少比加电阻的好一点吧

楼主:
ANTS:我想了半天不知道怎么弄变压器。能不能帮忙说一下,或者给个相关资料?

楼主:
原理图可以是以上的图1么??

网友F:
你的电池有那么大电流吗.

2v锂电?铅蓄电池?

网友F:
你应该算释放多少能量的问题,否则你系统就震荡而浪费能量在调整电路上了.

楼主:
蓄电池 标称2V 5A

网友G:
我觉得楼主这个想法太不现实了,你串的电池里面如果有50个是1.9V,一个是2.1V,那么你这个2.1V的电池有问题,直接把它换掉就好了,你如果另外加电路去解决这个不良电池产生的问题,你不觉得很浪费时间和金钱吗?

楼主:
21楼
这个问题先不考虑,现在是想先把这个东西做出来。
23楼
这个,一批次的电池多多少少有内阻不一样的,而且我是240个,

网友H:
你单个电池给为什么要给其他的电池充电啊。如果只是防止串联充电的时候单个电池电压过高。只要在充电的过程中不要给这个电池充电就可以了啊。做一个简单的电路旁路掉就可以了。

网友E:
2v的电池,肯定是指铅酸电池了。
5AH的电池,临近充电终止时的电流不超过0.5A, 但电池端电压会有2.35V左右,那也有1W的功耗,问题在于240个电池中,不会只有一个需要泄流放电(实际上是为充电干线电流提供旁路)
那么,去找一些可1V启动的PFM小控制器,推小功率MOS经反激变压器升压即可,用TLV431来控制使能。

网友F:
原来如此啊.是充电器.

楼主:
谢谢ANTS 不过能否请你大致画个电路?
有很多不是很懂。

楼主:
唉 不懂的东西太多了

网友I:
你是要防止过充,还是防止过放?
串联这么多,没想出干什么用。

网友J:
用被动均衡就行啦,主动均衡成本太高

网友J:
被动均衡就是每个电池两端接一个电阻和一个开关

网友J:
LZ的应用肯定是电动车或混合动力车上用是不?哈哈,当年我就是做这个的

楼主:
呵呵 谢谢9851的关注
不能用被动均衡的,老板说,再少的电也是电,要充回去的。

楼主:
现在想用个单端反激升压电路,就是匝比好难得算,主要以前没做过这方面的东西,唉,慢慢来吧,有不懂的我再来问问大家,谢谢大家今天的关注了,谢谢蚂蚁!

网友K:
楼主在做动力电池的均衡系统?

很好,一起来交流啊,我做动力锂电均衡的,楼主的思路我正在实现中,376278929QQ

网友G:
整天吃饱了瞎搞,弄这个没有价值的玩意.

楼主:
回38楼
我晚上回去加你
回39楼
这个电池均衡还是有点价值的吧。哈哈

网友L:
240个串联,道理是简单做起来就太麻烦了。

楼主:
不知道效果怎么样,先做了试试吧。

网友M:
可以不应用串联啊,用一个线圈和三极管再加个倍压电路。

网友N:
楼主的想法有些钻牛角尖,充电的时候单体2V2或2V7停充,放电时到1V9或1V8停放就行了。镍镉电池之类的**效应,铅电池就不必考虑了,它需要考虑的仅仅是过放电。LZ的办法反而有较大可能造成过放电。
  另外5AH的铅电池有必要考虑如此复杂?

网友O:
给LZ顶一下

楼主:
呵呵 电池是用来蓄电用的。43#44#可能对这行不是很熟悉,

网友P:
高难度要求啊,串联这么多,不稳定的说