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tc单片机串口通信正常却无法下载程序?

楼主(2010-06-24):
遇到一个很奇怪的问题:经测试我的stc单片机通过max232与上位机通信正常(通过专用下载板下载后将mcu安在我的通信板上),但是我的通信板却无法直接下载程序,提示需要上电时我上电却没有反应?
不知道这种情况问题可能会出在哪呢?既然能通信就应该能下载程序呀?以前做过类似的实验是没问题的!这次不知道为什么会出现问题?希望大家给与意见,谢谢!

网友A:
专用下载板上能下载,说明mcu正常
上电后,测量一下目标板上电源是否正常(最好用示波器看看)
能与上位机通信?是不是包含了发送与接收两个方向?因为下载程序时,需要发送与接收?
是不是在专用下载板下载程序过程中设置了"下次下载与P1.0 P1.1有关"?

以上仅供参考

网友B:
是不一个电脑连了两个单片机,串口冲突了!

楼主:
能与上位机通信?是不是包含了发送与接收两个方向?因为下载程序时,需要发送与接收?

确实没侧过接收 以前做过类似的实验是没问题的 232通信部分的原理图是没变的 这回却出问题了

楼主:
上位机发送数据 下位机可以收到  就是不能下载程序

网友C(2011-02-24):
我也遇到这个问题  好事没有解决  盼望高手指教
QQ:190224134
emil:scxql@sohu.com

网友C:
我也遇到这个问题  到现在没有解决  盼望高手指教
QQ:190224134
emil:scxql@sohu.com