询问一款单片机----双重载定时器

楼主(2010-06-24):
请教各位,有没有定时器具有双重载功能的单片机,
主要是要实现:使用增减计数模式时,首先设定好了定时器的比较值,
                    之后想要改变比较值,但是为了保持占空比不变,所以在增计数
                    时的比较值减小,减计数时的比较值增加。
我看一般性的单片机的定时器在增减计数改变比较值时,增计数和减计数的比较值都是同时改变的,即占空比也发生了变化,那有没有这种改变比较值却不改变占空比的呢?

网友A:
我的理解是,楼主的是想实现占空比不变的同时改变相位。
目前还没见过这样的定时器。楼主可以用软件设置合适的比较值和修改定时器值(相当于偏移相位)来实现这个目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