最近用STM8S,感觉还不错

楼主(2010-06-24):
一直用土方法测试抗干扰性,感觉还不错,虽然也死机过

网友A:
请教老兄土方法是咋样滴,呵呵

网友B:
交流接触器+电线绕的线圈(两者串联,不加任何抗干扰元件),将被的电路放入测试线圈中,反复通断电。

一般经验:
电线绕的线圈为 1-5圈: 单片机死机者,抗干扰性较差。
电线绕的线圈为 6-8圈: 单片机死机者,抗干扰性一般。
电线绕的线圈为 9-10圈: 单片机死机者,抗干扰性优良。

网友C:
STM8S如果使用内部RC作为主时钟,抗干扰性能据说还是挺好的。

网友A:
交流接触器+电线绕的线圈(两者串联,不加任何抗干扰元件),将被的电路放入测试线圈中,反复通断电。

一般经验:
电线绕的线圈为 1-5圈: 单片机死机者,抗干扰性较差。
电线绕的线圈为 6-8圈: 单片机死机者,抗 ...
引用 网友B:

老兄何不来个土法测抗干扰DIY,呵呵

网友D:
LZ用的什么方法呢

网友E:
STM8的抗干扰性确实还可以

网友F:
KAO,STM8抗干扰性能都可以的话,你能告诉我地球上有哪个单片机抗干扰不行呢?

网友G:
感觉还不错就是对的,呵呵

网友H:
这种测试能说明EMC的哪一方面?
快脉冲?
浪涌?
静电?
辐射?

网友I:
应该是指
静电 辐射
快脉冲 和浪涌是电源级EMC问题

网友J:
如果能有个量化的指标更能说明问题

网友B:
老兄何不来个土法测抗干扰DIY,呵呵
引用 网友A:

这个东东太简单了,二姨家的电工人人会搞,接几根线,用不了几分钟就搞定。
让我组织人马搞这个小玩意,只怕被人笑掉大牙~~~

网友B:
这种测试能说明EMC的哪一方面?
快脉冲?
浪涌?
静电?
辐射?
引用 网友H:

由于电路不加任何抗干扰元件,通过电源线传输的信号有“快脉冲”,“浪涌”,通过空间耦合的有“辐射”,高频频谱较丰满,综合测量效果较好,较实用。

楼主:
公司条件比较简陋,没有EMC实验室之类的东西,公司库房:里只有小型继电器和电机,厂里有几台机床。所以我考这些条件做了抗干扰实验,有不对的方法还希望各位指出:
基本条件:
1, 利用40W,24V的直流电机和STM8控制板用同一个电源,且控制能够控制电机启动和停止。
2,STM8引脚经过ULN2803后驱动8路继电器(继电器不加反向续流二极管)。
3,利用控制器开关继电器和电机,约2Hz。
4,电机处在堵转状态。
示波器测量状态:
1 控制器打开电机电源时,24V开关电源电压被拉到5V左右,STM8S的电源电压被拉到4.5V左右。即控制器电压在4.5V,到5V波动。
2 由于8路继电器没有加续流二极管,所以在继电器在开关时会产生大量的噪声,STM8S电源上会出现幅值约3V的脉冲噪音。
3 将这个实验设备的市电电源和多个机床共用一个。(机床为380V,控制器的交流电压为220,即其中一个火线是相同的)。
实验结果:
1 运行约4个小时,无人工干扰的情况下工作正常。
2 利用示波器接触晶振引脚和晶振外壳,其中接触一个引脚出现死机现象。接触另一个引脚出现外部晶振失效,转为内部RC振荡。接触晶振外壳,转为内部RC振荡。
3 若加入继电器续流二极管,无论用示波器怎么接触晶振都能正常工作。
考虑到实际的现场情况(公司所做的设备的现场是一般的工业场合)。所以我得出结论STM8的抗干扰性能还行。应该PIC及AVR差不多,比51强多了,

网友K:
我用示波器量晶振脚,avr芯片一定会失效,stm8不会?有没有这么强啊?

网友L:
楼主介绍一下土方法吧

网友L:
估计很简洁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