听说中周现在不怎么用了,那用什么替代呢?求助

楼主(2010-06-24):
(无正文)

网友A:
陶瓷滤波器。

网友B:
主要是电路形式的改变,比如应用大量数字技术的零中频、低中频接收机,当然不需要什么中周了,即使结构相对传统的超外差式接收机也用陶瓷滤波器替代了中周。

网友C:
晶体啊,现在还有将中频AD转换后,用DSP数字滤波的
数字滤波的特性可以做到最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