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TM32F是否可以实现双更新PWM?

楼主(2010-06-24):
原先预置了PWM的比较值,之后修改比较值为CCRx-S,为了使PWM的duty不变,后面的比较值变为CCRx+S。
请教32F是否可以实现如上所示图形

网友A:
恐怕只用一个定时器的通道,实现不了这样的波形。如果用并联两个通道的输出,也许可以实现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