菜鸟求解 矩阵键盘子程序的疑问

楼主(2010-06-24):
uchar Keyscan(void)
{
uchar i,j, temp, Buffer[4] = {0xef, 0xdf, 0xbf, 0x7f};
for(j=0; j<4; j++)
   {
      P1 = Buffer[j];
      _nop_();
      _nop_();
      _nop_();
      temp=0x01;
      for(i=0; i<4; i++)
      {
           if(!(P1 & temp))
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return (i+j*4);
            }
         temp <<= 1;
      }
   }
}

以上是矩阵键盘程序中 按键部分的子程序 但是有一些疑问

1  结尾处 temp <<= 1;是什么意思,放在这里什么用

网友A:
从P10开始读直到P07
...

网友B:
从 bit0 读直到 bit3

网友C:
P1 & temp;端口扫描,循环四次就是分别扫描端口P10~P13是否为高电平

网友D:
兄弟,这个程序是附带资料上的吧,哈哈,我刚看完

网友:
从P1到P4

网友E:
移位扫描