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极管反向电路

楼主(2010-06-24):
用那个型号的三极管,能做一个最简单的反向电路,最好附图?谢谢各位大侠。

网友A:
最普通的什么样地斗都中!见下图

网友B:
基极对地最好加个电阻,
是数字信号还是模拟信号的反向?

楼主:
回复3楼,是数字信号的反向。

网友C:
请问3楼:为啥最好要有个电阻,电阻以多大为合适?您是基于什么考虑?

网友D:
赞同二楼得!!!!!!!!!!!1

网友E:
用DTC114之类内置电阻的三极管只需加一个电阻就可以了

网友F:
这么简单就不要问了吧~~应该回家好好看书,这样得来的东西不会珍惜的,下次你又会忘了怎么接`1~

网友G:
回帖是种美德。。。。

网友H:
支持!!!就是这样!

网友I(2010-08-03):
硬件这个东西就是从二极管开始的

网友:
数字还是模拟

网友J(2010-09-19):
:)可以参考三极管的放大电路,相位与输出相反的电路就是楼上所说的;

网友K:
把三极管用作反相器,就是共设计电路啦,工作在截止和饱和状态,也可以是用作放大器。

网友L:
看图就知道是数字的啦,如果是模拟的话图片里面的就错了,呵呵,要是模拟的反向就有意思喽
那位发个探讨一下?
还是用电压跟随器当反向器、?

网友M(2011-03-10):
抗干扰呗

网友N(2011-10-20):
基极对地

网友O:
28楼言之有理!

网友P:
让节电容的电压接地

网友Q:
确实,哈哈
30# happy_love

网友R:
有没有三极管驱动MOS管的功率电路?

网友S(2012-03-07):
这个要使用三极管工作在截止和饱和状态,基极加对地电阻,确定基极电位。

网友T:
如果输入模拟信号,怎么接?

网友U(2012-04-09):
一般情况下,我会在基极加一个加速电容

网友:
二楼正解

网友(2012-05-16):
还行哦,路过一个

网友V:
回复 网友B:
是发射极对地加个电阻吧

网友W:
其实你去翻数电书   这个电路是 反向门电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