要对一组数据进行操作,该以什么形式操作?

楼主(2010-06-24):
如图一组数据,要对这组数据进行添加、添加一个,就将最后一个删除了;删除其中一个,删除中间的,就需要下面的上去补充;提取等操作,写c51程序,应该用什么样的结构方式,比较简单?

网友A:
应该学学数据结构了

网友B:
线性链表可以完成

网友C:
何必搞得复杂,这个不是2维数组吗?

unsigned   char     table[2][6];        至于操作,书上讲太多了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