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tm32 片上AD供电的问题

楼主(2010-06-24):
使用stm32片上AD 当引脚功能选 择为AD功能时,是不是引脚从芯片内部就和数字电源和地断开了?

网友A:
为什么要知道内部的连接?

楼主:
我的片上的VDD 和VDDA是分开供电的 为了不干扰模拟部分

网友A:
我不知道是否引脚从芯片内部就和数字电源断开,但地线肯定是连在一起的。

模拟输入引脚本身是高阻输入,不管电源如何接,都不会对外产生干扰吧?

楼主:
我本来隔离了 数字部分电源和模拟部分电源 用片上AD采集的话如果芯片引脚功能选择为AD功能的话内部和数字分开 我的电源隔离才有用 是不是 所以我这么问

楼主:
我量了 stm32 48脚的VSS和VSSA本身是通的 那我做的 隔离电源岂不是没用了?

网友B:
我量了 stm32 48脚的VSS和VSSA本身是通的 那我做的 隔离电源岂不是没用了?
引用 楼主:

stm32 48脚的VSS和VSSA本身是通的,不代表隔离电源就没用。

楼主:
那VDD和VDDA在内部也不是完全断开的吧 会互相干扰吧

网友A:
VDD和VDDA在内部不是绝对的完全断开,但它们之间的电阻很大,可以认为是完全断开,不会互相干扰。

网友C:
1# jiaojian 大家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