开关变压器的问题

楼主(2010-06-24):
现有一个已经在用的成品开关电源,变压器参数为,输入 220V  88匝,输出5V  4匝。现在我需要加2路12V的电源输出,请问,我是否可以直接在现在这个变压器的次级加两个9砸的线圈以获得两个12V的输出?电路是否能正常工作呢?

网友A:
如果这两路12V功率和5V那路相比不大,变压器窗口也绕得下,可以这么做。但9匝绕组未必是准确的12V,而且这两路输出负载变化时输出电压变化比5V那路要大。

楼主:
高手出马,一个顶俩,谢谢maychang的指导

网友B:
学习学习。我记得看书的时候好像这样绕线要注意很多地方的,但是我忘记了,哈哈哈,学习学习