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关继电器触点消火花的问题

楼主(2010-06-24):
有一12V负载触点电流20A的小型继电器负载为交流220v3000W。请问用双向瞬变抑制二极管代替阻容元件消除火花可以吗?请有经验的各位来说说谢谢!

网友A:
楼主负载大的话建议用交流接触器控制,一般的交流接触器都带灭弧装置的!有直流24v的

网友B:
楼主先弄清继电器的触点规格,20A是在什么条件下的?12V么?带载220V/3KW的恒定负载触点至少应为250V/20A,如果负载存在瞬间大电流,触点规格还得加大。
触点消火花不能用TVS,触点打火又不是瞬间过压引起的。

楼主:
首先谢谢楼上的回复,继电器触点是250V~电流20A。我想带的负载是220V交流最大3000W的感性负载。我看常规做法是用一小容量电容串一小阻值电阻来保护继电器触点.但电阻串电容的方式当小负载时如10几W时,会通过电容向负载供电。如何解决呢?

网友B:
你所用继电器触点的规格无法满足感性负载的要求,需大大提高触点的耐压值。

网友C:
首先谢谢楼上的回复,继电器触点是250V~电流20A。我想带的负载是220V交流最大3000W的感性负载。我看常规做法是用一小容量电容串一小阻值电阻来保护继电器触点.但电阻串电容的方式当小负载时如10几W时,会通过电容向 ...
引用 楼主:

将阻容电路并联在感性负载上可解决断电不彻底这个问题。

网友A:
楼主用交流接触器吧!体积大了点!:)

网友D:
如果体积允许,你用固态继电器多好啊

网友E:
交流负载火花基本上没法去除的,建议楼主选用更大触点容量的继电器

网友F:
第一,对于普通继电器触头容量选择,首先应确定额定电流,就要考虑COSΦ.不妨先按0.6计,那么就是5kVA,即22.7A之大.
第二,20A触头,乃指阻性负载,并不考虑感性负载的过电压问题.
第三,负载还可能出现较大短时大电流.
因此,较好的方案是采用20A交流接触器一类专用器材.

网友G(2011-01-10):
做过几年电工,这样情况建议用接触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