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dd node to net R1-1

楼主(2010-06-24):
(无正文)

网友A:
先检查R1的封装有么?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有的,都一一对应的

网友B:
找不到封装的管教1.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恩,谢谢大侠指点

楼主(2011-05-06):
是你的原理图元件引脚号和封装焊盘号对不上

网友C(2013-03-09):
引用 楼主:
是你的原理图元件引脚号和封装焊盘号对不上

正解!  谢谢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