输入捕获测量频率有误差怎么办

楼主(2010-06-24):
:(试着用输入捕获模式来测量输入信号的频率。。结果算出来和实际值相差很大,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原因吧,谢谢啊

程序:
EXTI_InitStructure.EXTI_Line = EXTI_Line3;
  EXTI_InitStructure.EXTI_Mode = EXTI_Mode_Interrupt;
  EXTI_InitStructure.EXTI_Trigger = EXTI_Trigger_Falling;
  EXTI_InitStructure.EXTI_LineCmd = ENABLE;
  EXTI_Init(&EXTI_InitStructure);

  TIM_ICInitStructure.TIM_ICMode = TIM_ICMode_ICAP;                 //配置为输入捕获模式
  TIM_ICInitStructure.TIM_Channel = TIM_Channel_1;                     //选择通道2
  TIM_ICInitStructure.TIM_ICPolarity = TIM_ICPolarity_Rising;       //输入上升沿捕获
  TIM_ICInitStructure.TIM_ICSelection = TIM_ICSelection_DirectTI;   // 通道方向选择
  TIM_ICInitStructure.TIM_ICPrescaler = TIM_ICPSC_DIV1;               //每次检测到捕获输入就触发一次捕获
  TIM_ICInitStructure.TIM_ICFilter = 0x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

  TIM_ICInit(TIM2, &TIM_ICInitStructure);

    /* Select the TIM2 Input Trigger: TI2FP2 【输入触发源选择】*/
  TIM_SelectInputTrigger(TIM2, TIM_TS_TI1FP1);

  /* Select the slave Mode: Reset Mode */
  TIM_SelectSlaveMode(TIM2, TIM_SlaveMode_Reset);

  /* Enable the Master/Slave Mode */
  TIM_SelectMasterSlaveMode(TIM2, TIM_MasterSlaveMode_Enable);

  TIM_ITConfig(TIM2, TIM_IT_CC1, ENABLE);
  /* Enable the CC2 Interrupt Request */
  TIM_ITConfig(TIM2, TIM_IT_CC2, ENABLE);

            /* TIM2 enable counter */
          TIM_Cmd(TIM2, ENABLE);

最后在程序中通过TIM_GetCapture1(TIM2);读取值。。。结果误差很大。。。
请问这样做的问题出在哪?

网友A:
1)看看STM32固件库中的例程
2)看看旧帖,比如这个:TIM捕获频率不正确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请问固件库是官网里面的那些程序吗?貌似没有找到定时器的啊。。。
能帮忙给个链接吗?谢谢

网友A:
STM32F10x_StdPeriph_Lib - ARM-based 32-bit MCU STM32F10x Standard Peripheral Library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请问通过捕获测量到频率需要多长时间?还有结果是实时更新的吗?

网友B:
你确定你算频率的方式是对的吗,包括对定时器的配置

网友C:
你输入信号的频率是多少?
定时器又是怎么配置的?
中断怎么写的?
都贴出来,呵呵。
我刚弄过这一块,还算熟悉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我信号的频率是在一定范围内变化的,程序是拿官网的DEMO改的
是不是只能测量固定频率的信号啊?

网友A:
回复 网友A:
请问通过捕获测量到频率需要多长时间?还有结果是实时更新的吗?
引用 楼主:

只需一个周期即可测量到频率,结果是实时更新的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请问一个周期是指每一次定时器中断吗?还是指输入信号的一个周期?

网友A:
当然是指输入信号的一个周期,不然怎么能结果是实时更新的呢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哦。。那如果我在程序中不是每时每刻都需要测量频率,就是在需要的时候打开定时器测量频率,然后就关闭它。这个方法可行吗?或者有其他更好的方法吗?

网友A:
回复 网友A:
哦。。那如果我在程序中不是每时每刻都需要测量频率,就是在需要的时候打开定时器测量频率,然后就关闭它。这个方法可行吗?或者有其他更好的方法吗? ...
引用 楼主:

请问“实时更新”是什么意思?“只需一个周期即可测量到频率”是什么意思?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意思是我需要的时候直接去读寄存器里的值就可以了是吗?

网友D:
你不用中断,没必要关定时器,只需读取它的值就可以了,不影响其他程序

楼主:
回复 网友D:
可以不使用中断就测出频率吗?

网友E:
从LZ的话语中,感觉LZ应该先看一下什么叫频率稳定度? 频率测量的几种方法.测量信号周期有几种方** 不要告诉我测量频率和测量周期是一样的,只是倒数关系.

然后根据实现情况设置一个测频率时间----测频闸门

倒过来讲:
STM32在信号频率不太高时一个周期就能测量频率了.
-----------但那是不准的. --->不是STM32性能不好,是测量方法不好!

再用STM32测量100个--->10000个信号周期的时间差,再除于100--->10000后,那测量结果应该比较准了.

呵呵!

楼主:
回复 网友E:
呵呵,十分感谢您的帮忙和建议。小弟最近才开始接触硬件,所以有些迷糊呵呵。
我要求测的信号频率大概在150KHZ左右,测量结果误差小于0.1KHZ就行,通过捕获的方式误差应该不会超过这个吧?

网友E:
你确定下来最短可接收测频闸门时间是多少啊?

网友F:
我用STM32F103C8的捕获功能实现了测量10MHz频率,分辨率达到1Hz。也完全可以做到0.1Hz的分辨率,只是分辨率越高,就需要越多的测量周期来求平均值,即需要的测量时间就越长。
至于误差,这还与系统时钟(晶振)的误差有关。晶振误差一般在30ppm以内,所以测量150kHz频率时误差为4.5Hz。如果你有理想的精准时钟信号,用捕获功能测量150kHz信号的误差就完全能达到0.1Hz以内,方法是测量多个周期并求平均值。

网友F:
测量比较高的频率时(例如150kHz),如果只测量一个信号周期,注定误差会很大。
假设MCU定时器时钟为100MHz,则捕捉功能的时间分辨率为0.01us,150kHz信号的周期为6.666667us,则捕捉功能测得的周期为6.66us或6.67us(因为捕捉分辨率为0.01us),误差达到 0.01/6.67=0.15%, 0.15%*150000Hz=225Hz。
所以,如果只测量150kHz信号的一个周期,那么测量误差将达到225Hz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E:
额。。不清楚 - -! 我还在研究官网的DEMO。。。最短可接收测频闸门是在哪里设置的啊?

楼主:
回复 网友F:
测量多个周期的话是不是把输入信号设成外部中断,然后开一个定时器计数,最后算频率?

网友E:
**和鸭讲,讲还是不讲?

楼主:
回复 网友E:
呵呵,不好意思。。刚学不太懂啊。。还是讲讲吧

网友A:
回复 网友F:
测量多个周期的话是不是把输入信号设成外部中断,然后开一个定时器计数,最后算频率?
引用 楼主:

你绕圈子问了这么多,说明你根本没有看我给你的例子,还是先研究一下手册和例子,再来问一些有针对性的问题吧,:L

网友E:
香帮主说得好!

网友G:
楼主的思路是对的,不过stm32已经帮你考虑到了,所以它有捕获功能,又快又好又方便。

网友H(2014-03-27):
引用 网友F:
我用STM32F103C8的捕获功能实现了测量10MHz频率,分辨率达到1Hz。也完全可以做到0.1Hz的分辨率,只是分辨率 ...

请问您怎么测试到10Mhz的频率的,是否可以分享一下代码,谢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