TXCMP和CMPRX?TXPWM和PWM?

楼主(2010-06-24):
TXCMP(x=1 2 3 4)和CMPRX(X=1 2 3 4 5 6)之间到底有什么区别啊?同时TXPWM(X=1 2 3 4)和PWM(1 2 3 4 5 6   7 8 9 10  11  12)之间是什么关系?有什么区别啊?

网友A:
产生PWM的有2种方式:
1、时间管理器中的定时器(1、2、3、4),他们都有各自的比较功能,可以产生相应的PWM(TXPWM,X=1、2、3、4),占空比相关设置由TXCMP确定;
2、事件管理器中的全比较模块(1、2、3在EVA中,4、5、6在EVB中),他们也可以产生PWM(各3组,每组2路,共6组),但是全比较模块产生PWM需要所在组的一个定时器做时基,比如全比较1、2、3,可以选择EVA中的T1或T2作为PWM的时基,占空比相关设置由CMPRX确定。
回答不当之处,请批评指正。

网友B:
没有直接关系,最多共用时基而已

网友B:
TXPWM无直接的互补波形

网友B:
产生驱动一个桥臂上下开关管的驱动信号就需要用全比较