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还有比LM2576能力在大一点的开关电源吗

楼主(2010-06-24):
由于我们产品结构设计上有点问题,现在空间比较小,散热不是很好,造成2576大电流工作时间长了,温度比较高,会坏,想换一个电流大一点的,谢谢提供帮助

网友A:
多的是,问题是你需要的电流、输入输出电压各为多大?特别是LM2576的损坏机制又是什么?这些都必须搞清而不是简单换个更大规格的。

楼主:
谢谢春阳大哥,输入是VDC25V,输出是15VDC,采样2576的经典3A设计电路,前端采样隔离变压器(220VAC-18VAC),我们做测试时,放电电流2.2A,过了一段时间2576会很烫,时间长的时候连变压器都汤,不知道咋办?谢谢

网友A:
首先加大变压器功率,然后分别测试LM2576的输入输出电流,计算其功耗,看是否在正常范围之内,若是,只能加强散热,换用其它IC也同样,若非,说明LM2576的电路设计或外围元件参数有问题,找出具体问题所在改进即可。

网友B:
你做的电感量是不是太小了啊?3A的IC做2A还是没有什么问题的,但是如果你的电路不合理的话那肯定不行啦.就算找个5A的芯片给你也会很热.

网友C:
1)选用同步降压DCDC,效率基本90%以上。
2)电感选铁硅铝磁环。
这样发热量至少比2576少一半。
2576再怎么提高效率,效率也升不上去的。

楼主:
谢谢了,我明天做一下测试,根据各位的回答看看能不能搞定,

网友C:
如果LZ需要,可以留下联系方式,我这有很便的同步DCDC,几元钱。铁硅铝磁环也有现成的。

楼主:
好的,我的QQ280543444

网友D:
刚好我也要用这类IC,QQ513007809

网友E:
LM2576的饱和压降比较大,如果电感远离饱和的话,建议采用外扩开关管的办法,如果用MOSFET,可以进一步提高效率

网友F:
直接换个DC/DC模块吧!~

网友G:
会不会是线圈饱和了

楼主:
前端隔离变压器是40W,整流桥是KBL608  4A  lm2576输入DC25V输出15V,做测试时2576输入电流2.47A输出2.47A,一段时间2576就烫的厉害了,春阳老师说计算耗散功率,我按照datasheet里的公式计算了,还是没有搞明白datasheet里这个公众怎么计算,请教各位指点一下()

网友E(2010-07-30):
输入是25V2.47A,输出是15V2.47A?

网友H:
LM2596,3A

网友I:
2576.2596这类芯片都是内置MOS的,效率都很低。
改用其他任意一种外置MOS的芯片做个电源效率都比他高

网友J:
试试linear 的 460x系列DC2DC看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