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求串口电平转换芯片】

楼主(2010-06-24):
2个设备串口通讯,都是TTL电平,一边是3V,一边是3.6V,波特率为115200,请大
虾推荐一款电平转换芯片,谢谢!尽量不要高速光耦,太贵了

网友A:
如果接口为弱上拉型的话,直接连接即可。如果接口为强上拉型,在3.6V侧的TXD和3V侧的RXD间串个肖特基二极管,同时3V侧的RXD上对地加个下拉电阻,3V侧的TXD则可与3.6V侧的RXD直连。

楼主:
刚刚知悉,3.6V那侧还要兼容5V设备

网友A:
同样道理,兼容5V的话,串个1K电阻即可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