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TM8S的汇编

楼主(2010-06-24):
最近在用STM8S的汇编. 编译软件是STVD. 为什么以下汇编指令无法编译通过?
add sp,#$bb
add sp,#$bb

网友A:
提示什么错误

网友B:
语法上没什么错误

楼主:
提示错误:
E:\STM8\汇编\main.asm(21): as1 : Error 54: Can't match Addressing mode '        add sp,#$bb'
The command: "asm main.asm -I="C:\Program Files\STMicroelectronics\st_toolset\asm\include"  -obj=Debug\main.obj" has failed, the returned value is: 2
exit code=2.

网友C(2016-11-12):
没那条指令吧,试试这个
addw sp,#$bb
addw sp,#$bb

网友:
看用户手册上给的指令说明了没,看看有没有这个指令,不同单片机上的指令或许不同。

网友D:
PM0044 第78页有你要的, ADDW SP,#$9