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PLAB IDE V8.50编译提示找不到“c018i.o”文件,是什么意思?

楼主(2010-06-24):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Debug build of project `D:\abc1\abc1.mcp' started.
Language tool versions: mpasmwin.exe v5.35, mplink.exe v4.35, mcc18.exe v3.35
Preprocessor symbol `__DEBUG' is defined.
Thu Jun 24 18:39:12 2010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Clean: Deleting intermediary and output files.
Clean: Deleted file "D:\abc1\abc1.mcs".
Clean: Done.
Executing: "C:\MCC18\bin\mcc18.exe" -p=18F4520 "abc1.c" -fo="abc1.o" -D__DEBUG -Ou- -Ot- -Ob- -Op- -Or- -Od- -Opa-
Executing: "C:\MCC18\bin\mplink.exe" "C:\MCC18\bin\LKR\18f4520_g.lkr" "abc1.o" /u_CRUNTIME /u_DEBUG /z__MPLAB_BUILD=1 /z__MPLAB_DEBUG=1 /o"abc1.cof" /M"abc1.map" /W
MPLINK 4.35, Linker
Copyright (c) 1998-2010 Microchip Technology Inc.
Error - could not find file 'c018i.o'.
Errors
: 1

Link step failed.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Debug build of project `D:\abc1\abc1.mcp' failed.
Language tool versions: mpasmwin.exe v5.35, mplink.exe v4.35, mcc18.exe v3.35
Preprocessor symbol `__DEBUG' is defined.
Thu Jun 24 18:39:14 2010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BUILD FAILED

楼主:
在CC18文件目录里能找到C018.O这个文件,为什么提示没有找到那?请高手指导,小弟表示感谢

网友A:
检查一下project-->select language tools suit-->c18 tool suit 的各个文件路径,
mpasmwin选MCC18下面的,即C:\MCC18\mpasm\mpasmwin.exe

楼主:
首先谢谢回复!我试了,问题没有解决,我采用18f4520_g.lkr连接文件,程序很简单如下:
/*用字节输出方式点亮8个发光管*/
#include<p18F4520.h>

void main(void)
{
        TRISCbits.TRISC0=0;/*8个LED的共阴端接地*/
        PORTCbits.RC0=1;

        TRISDbits.TRISD0=0;/*设置相关引脚为输出口*/
        TRISDbits.TRISD1=0;
        TRISDbits.TRISD2=0;
        TRISDbits.TRISD3=0;
        TRISDbits.TRISD4=0;
        TRISDbits.TRISD5=0;
        TRISDbits.TRISD6=0;
        TRISDbits.TRISD7=0;

        PORTD=0b00000000;/*为了方便说明问题,先对PORTD清零*/

        PORTDbits.RD0=1;/*相关引脚为输出高电平*/
        PORTDbits.RD1=1;
        PORTDbits.RD2=1;
        PORTDbits.RD3=1;
        PORTDbits.RD4=1;
        PORTDbits.RD5=1;
        PORTDbits.RD6=1;
        PORTDbits.RD7=1;

        while(1);/*原地踏步*/

}
望高手帮我看看吧。

楼主:
有人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吗?:)

网友B(2011-10-11):
你好 现在我也遇到这个问题,请问你是怎么样解决的??

网友C:
回复 网友B:
里面要添加些文件
我写了份入门小指南,按照上面的来就可以了

网友D(2013-02-22):
你好,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,请问您是怎么解决的?求指点

网友E:
Project-->Build Options-->Project-->Directories-->Show directories for : Library Search Path-->New-->选择lib路径

网友F:
库文件路径的设置问题,很多新人都对这个郁闷

网友G(2014-07-13):
引用 楼主:
问题已经解决了,鸣谢文山兄的解答。是在QQ群里解决的,PIC单片机学习交流——文山(22773874),江苏技术支 ...

朋友 你好
我最近也在学习pic单片机  能不能把你加的那个pic单片机学习交流群发下?
有些问题想请教下~

网友H(2014-10-08):
引用 网友E:
Project-->Build Options-->Project-->Directories-->Show directories for : Library Search Path-->New-- ...

非常谢谢,很实用

网友I(2014-12-08):
could not find file 'c018i.o
太感谢了我的也是出现这个问题,用上面的方法解决了

网友J(2015-04-08):
引用 网友E:
Project-->Build Options-->Project-->Directories-->Show directories for : Library Search Path-->New-- ...

正解!!!

网友K(2015-05-09):
Release build of project `C:\Users\xujiuchao\Desktop\mouse\mouse\mouse\USB_MOUSE.mcp' started.
Sat May 09 15:51:18 2015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Make: The target "C:\Users\xujiuchao\Desktop\mouse\mouse\mouse\usb_function_hid.o" is out of date.
Executing: "C:\Program Files\HI-TECH Software\PICC-18\9.50\bin\picc18.exe" -p=18cxx "usb_function_hid.c" -fo="usb_function_hid.o" -Ou- -Ot- -Ob- -Op- -Or- -Od- -Opa-
HI-TECH PICC-18 COMPILER (Microchip PIC micro) V9.50
Copyright (C) 1984-2006 HI-TECH SOFTWARE
(1187) invalid activation request
Halting build on first failure as requested.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Release build of project `C:\Users\xujiuchao\Desktop\mouse\mouse\mouse\USB_MOUSE.mcp' failed.
Sat May 09 15:51:19 2015
我也遇到了  怎么解决不了啊   求赐教

网友K:
引用 网友K:
Release build of project `C:\Users\xujiuchao\Desktop\mouse\mouse\mouse\USB_MOUSE.mcp' started.
Sat M ...

已经按照上面说的做了 但还是不行啊

网友L(2015-09-16):
9楼是个好人呀

网友M:
引用 网友E:
Project-->Build Options-->Project-->Directories-->Show directories for : Library Search Path-->New-- ...

感谢中.....,问题已经解决1

网友N(2015-11-15):
引用 网友E:
Project-->Build Options-->Project-->Directories-->Show directories for : Library Search Path-->New-- ...

多谢多谢,我找这个问题已经半天了,终于解决了,,,

网友O(2016-11-10):
确实很实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