与磁学有关的一些回忆--问题1

楼主(2010-06-24):
在maychang前辈的指点下  开始重新看一遍赵修科的<开关电源技术> 感觉好一点 没有第一次那么摸着头脑  问题 如下:

  1.3.3 提到" 相似与磁感应强度B用磁力线描述磁场,磁场强度H可用磁场强度线表示. 但与磁力线不同,因为它不一定是无头无尾的连续曲线(问题:为什么磁场强度线不是连续的  如果不是连续的 那么该是什么样子的?) .同时在不同的介质中,由于磁导率u不一样 ,H 在边界处发生突变(H怎么会突变呢, 随介质变化的应该是磁感应强度B , 而H是不随介质变化的吧?).

网友A:
这个,要看物理系的教材《电动力学》了。

简单说说H线是怎么变的。
H线并非无头无尾的环形,可以终止于或开始于两种不同磁介质的分界面。B线则不同,在分界面两侧是连续的。

网友B:
re LZ:

H(磁场强度)原则上是一个辅助物理量,因为没有相应的力学量与之关联。因此有的《电磁学》教材中已经将其驱逐(特别是在简单介质中)。但由于其有一个非常有用的特性——即与电流的关联性(如同E与电压的关联性一样),因此还是一个非常有用的辅助物理量。

μ0 H 是将 H 转换成电磁感应强度 B(或称真空中的电磁感应强度)与介质中的电磁感应强度(μ0 μr H )相比,由于 μr 可能非连续,自然其中一个必然不连续。由实验得知,B是连续的,则在介质的界面H必须是不连续的。那物理如何解释呢?这需引入磁化强度M。如此便有B = μ0 (H + M)。由于M是不连续的,正好弥补了H的非连续性。因此,总的B还是归于连续。

楼主:
2# maychang maychang前辈的解释 让我很容易联想到电场  类比起来觉得这样理解是对的  只是还有些不太清楚实质的感觉   嘿嘿~~
    那么第二个问题呢   在边界处发生突变的是H还是B呢?

楼主:
3# HWM H

HWM前辈的推导过程是很清楚的  只是我不能将推导中所说的连续与虚拟的磁力线的连续联系到一起  只能这样理解: B=u0UrH 其中Ur由于介质不同  是不同的值  而B是恒定的  故H在不同的介质中就必须有不同的值  而我理解的是在不同介质中变化的是B而非H  ,H应当是恒定的  只与电流和线圈圈数有关。
   以上是我 的理解  很显然是比较乱的  还请HWM前辈空闲的时候 再指点下  嘿嘿~~  谢谢!

网友B:
re 5L:

无论看书还是看贴,都得认真。否则等于没看。

“总的B还是归于连续”,这就是无突变,突变的是H。

类似的有E(电场强度)和D(电通密度)。在无自由电荷处,E是不一定连续的,但D必然连续。

网友B:
re 6L:

“而我理解的是在不同介质中变化的是B而非H  ,H应当是恒定的  只与电流和线圈圈数有关”

这不对,H的环路积分和(自由)电流有关,但不能说明其空间上的某点的值只和电流有关。H的值还会受到磁化场的影响。

另外如果对磁铁画出H来,会发现有点类似电场E,但其没有电流(环路积分为零)。

网友C:
我大学学了4年光电都没搞懂电磁波,我的智商只能搞搞电路和软件

网友D:
9楼的话我很有感慨

网友A:
9楼10楼:
这里还没有电磁波的事情那。